win7 64位,版本AD13,在对PCB板进行布局时,为什么不能自动布局?

楼主(2023-02-15):
win7 64位,版本AD13,在对PCB板进行布局时,选了tool\component placement\auto placer…,进行自动布局,怎么没有反应?

网友:
我WIN7,64位,AD6,AD10精简版PCB编辑器皆不好用,原来的XP系统用着的,另WIN732位系统就能用。

网友:
我AD16都是这样,还好这个功能实际上用的不多。

网友:
我的这一个也没反应,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再尝试一下,或者换一个版本试一试,AD16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做的很好,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