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稳压芯片该怎样选型?

楼主(2023-02-15):
第一,AD采集芯片上用的基准电压有什么要求该怎么选型,AD芯片是高精度24位的,那么基准电压芯片怎么选合适呢,前期电压已经做过处理了;第二,手里有一个基准电压芯片上丝印是SABR,稳压是2.5V,不过呢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谁知道这个型号?这个可以与AD芯片一块用吧?

网友:
电压值问题,要看你的AD允许范围、模拟输入范围等因素。

网友:
参考源的主要技术指标,电压值准确度、温度稳定性,这两个指标越高越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然也越贵。

网友:
24位AD是高端精密AD,参考源要按“越高越好”的原则来选,否则就不能发挥它的优势。

网友:
推荐ADR42x系列,十几块,比REF3025高一个等级,REF3025用在16位、12位还行。

网友:
高精度目前都没有小封装。所有公司一样。它必须引出一些管脚做测试或其他调试。同理,小封装肯定精度不高。

网友:
ADR42X的输入电压有些高,我的电路中在基准芯片处的输入电压是经过几次稳压得到了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