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刻字时只有数字和字母可以生成路径?

楼主(2023-02-15):
我通过autocad打印到文件输出了文件 然后cam350导入成功了 刻字时只有数字和字母可以生成路径,汉字没有路径啊?我是要能生成路径,汉字能导入软件本身就是9.0可以写汉字,但是没法刻字啊。

网友:
你的版本不对,试试别的版本,我用的是10.0的就不能显示汉字,以前用9.0的就可以。

网友:
在JDpaint里面写字然后输出DXF的。

网友:
找下CAD的外挂,可以直接生成文字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