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能过滤波?多大的电容滤掉怎样的波呢?

楼主(2023-02-15):
    电容为什么能过滤波?多大的电容滤掉怎样的波呢?

网友:
    用在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滤波电容,在电源滤波和各种滤波器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滤波电容将一定频段内的信号从总信号中去除。当电容器的两个极板之间加上电压时,电容器就会储存电荷。

网友:
    50赫兹工频电路中使用的普通电解电容器,其脉动电压频率仅为100赫兹,充放电时间是毫秒数量级。为获得更小的脉动系数,所需的电容量高达数十万微法,因此普通低频铝电解电容器的目标是以提高电容量为主,电容器的电容量、损耗角正切值以及漏电流是鉴别其优劣的主要参数。

网友:
    电容有通交流阻断直流的作用,因此可以先滤掉直流
    考虑到容抗Xc=1/(2πfC)
    频率越大,容抗越小,故电容具有通高频阻低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