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wave port能用在边界内吗?

楼主(2023-02-15):
    我仿真个天线,边界和模型之间需要加一段距离,这样wave port还能用吗?

网友:
    能用,只需要在端口后侧加个金属块即可

网友:
    波端口要求背景必须是金属面,如果在介质中(如你所说),只要人为给它加一个合适的金属面就行了的 ......

网友:
    能够用 只需要在设置端口的对话框里 设置free normal position 就可以改变端口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