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TR测试,损耗点有时测试出来,有时又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15):
    比如说10公里处有1个0.25DB的损耗点,但重新测试时又消失了,怎么回事?有时测出来,有时测不到

网友:
    大约0.2DB左右的损耗吧,有时测得出,有时测不出,可能跟测试设置有点关系

网友:
    是不是那个衰耗比较小,或者是噪声啊。一般如果有断点衰耗会十分明显啊

网友:
    根据你测试的脉宽设置可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