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1978低温无法工作怎么办?

楼主(2023-02-15):
请问MAX1978低温无法工作怎么办?

网友:
制冷难,制热还不简单,在芯片边上加几个用MOS管控制的水泥电阻,温度低就让水泥电阻加热

网友:
这是由于max1978芯片在极低温度下,芯片已经被低温冷冻失效,所以在极低温度下,已经不具备工作状态,所以对于在极低温度下检测温度的,需要另外选择温度控制器。

网友:
1、是否损坏或不良;
2、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MAX1978上,配套的其他元件也是有适应的温度范围的;
3、从温度传感器开始沿信号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我用过ADI的芯片做过类似的TEC温控电路,ADN8834。效果很好。

网友:
可以调换测温芯片试试看,也许芯片失效后老化了。所以无法正常测量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