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说说你的看法和请教一些拼板的方法给我?

楼主(2023-02-15):
我在公司用的是pads2007软件画PCB板,PCB批量的时候经常拼在一起生产,在拼板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如下问题:网络线和走线丢掉、封装改变、文件参数不兼容、等等问题。请问一下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说说你的看法和请教一些拼板的方法给我?

网友(点评):
要說明 1.你做了什麼動作. 2.你排板用什麼軟體........有正確的SOP和經驗都不會這樣. (pads 只能畫2D排版圖, 無法使用pcb copy 來排版, 我是轉GERBER 使用cam350排版問題較少)

网友:
用CAD画板图,加工作边。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让结构工程师帮你画好,直接导入DXF,简单,方便,准确。

网友:
出gerber文件,在专业CAM软件中拼板好些。

网友:
在拼板时只需要复制板框就好了,再加上板边,这样不会出现掉线的。

网友:
出GERBER,CAD画出拼版方式附录在工艺文件中,让板厂按图示帮忙拼版制作

网友:
    我们一般是COPY板框,做一个拼板示意图给制板厂,板厂用专业的CAM软件拼板。

网友:
    PADS里面不能拼文件,只能拼板框外形,交给板厂或从CAM350里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