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时开关闭合,人靠近时开关断开的人体感应模块怎么选择?

楼主(2023-02-15):
没人时开关闭合,人靠近时开关断开的人体感应模块怎么选择?

网友:
搭载现成的红外模块,还可以调节灵敏度。

网友:
用一对红外线感应电路,一个发射红外线,一个接受红外线,当人走过时,红外线接收端接收不到红外线,则开关动作;还有一种雷达感应模块,当大物体移动时,就开关动作。  还有超声波距离探测器,无人时,超声波休眠模式,有人接近时,超声波会自动探测到,然后启动开关。

网友:
可以参考小夜灯的人体感应模块,如果逻辑是反的,需要外部加个反相器。

网友:
红外,微波,电容,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