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可以仿真双负介质吗?

楼主(2023-02-15):
    cst 可以仿真双负介质吗?
如果可以仿真是可以设置磁导率,介电常数为负?还是说通过周期结构组合,形成双负的效果

网友:
    第三种可以实现!

网友:
    两种都可以了,我用的2006B,直接在材料属性中设置就可以

网友:
    2006B可以直接设定为-1,-3之类的值就可以参与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