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跳线中软跳与硬跳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2-15):
    天线跳线中软跳与硬跳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硬跳线和软跳线
硬跳线的质量比较硬,不易弯曲过度,或者来回的折。软跳线比它的柔软性强,硬跳线适用于室内分布布线,穿越墙体内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常说的7/8跳为硬跳 1/2跳为软跳 指的是馈线

网友:
    在天线中软跳的损耗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