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T架构的BUCK,能不能实现100%占空比?

楼主(2023-02-15):
PWM控制的BUCK,我做过100%占空比,前段时间做过一个COT的BUCK,但是实现不了100%占空比,请教论坛里熟悉COT架构的高手,如何在COT里面实现100%占空比?" F! b& {0 C6 ]* R

网友:
    COT由于是谷值电流模,需要min off time去完成电流采样,同时防止过流。如果要增加瞬时占空比,可以用ton extension。

网友:
    肯定会有toffmin不然你怎么完成谷值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