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已经数到9的计数器再次作为起点

楼主(2023-02-15):
    就是要有一个新的计数,这个新的计数的起点是9,而且计数的时候依然是用0表示开始

网友:
    “这个新的计数的起点是9,而且计数的时候依然是用0表示开始”
    莫非你要做一个9进制计数器?
不是逢十进一,而是逢九进一?

网友:
    计数器可以预置初值,但没有这个必要,用软件做偏移量即可。

网友:
    74LS163就是一个可预装重载的加法计数器;用这个可以实现16以内的分频计数;如果是写代码就更灵活,随便写写就行了;
    cnt<=(rst_n&cnt)?cnt-1:4b'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