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TTL,RSDS接口样式的区分方法

楼主(2023-02-15):
很多初学者对于如何区分屏的接口类型很是头疼,是LVDS屏,TTL屏还是RSDS屏?总是很难搞清出。如何快速识别出液晶屏的接口类型则需要一些经验的,下面从屏的屏线接口的样式来对接口类型做出分类的介绍,帮助大家快速识别屏的接口类型。以下方法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大家谅解。

1)、TTL屏接口样式:
D6T(单6位TTL):31扣针,41扣针。对应屏的尺寸主要为笔记本液晶屏(8寸,10寸,11寸,12寸),还有部分台式机屏15寸为41扣针接口。
S6T(双6位TTL):30+45针软排线,60扣针,70扣针,80扣针。主要为台式机的14寸,15寸液晶屏。
D8T(单8位TTL):很少见
S8T(双8位TTL):有,很少见80扣针(14寸,15寸)

2)、LVDS屏接口样式:
D6L(单6位LVDS):14插针,20插针,14片插,30片插(屏显基板100欧姆电阻的数量为4个)主要为笔记本液晶屏(12寸,13寸,14寸,15寸)
D8L(单8位LVDS):20插针(5个100欧姆)(15寸)
S6L(双6位LVDS):20插针,30插针,30片插(8个100欧姆)(14寸,15寸,17寸)
S8L(双8位LVDS):30插针,30片插(10个100欧姆电阻)(17寸,18寸,19寸,20寸,21寸)

3)、RSDS屏接口样式:50排线,双40排线,30+50排线。主要为台式机(15寸,17寸)液晶屏。

常规LVDS接口液晶屏定义
20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6定义: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20PIN单8第16针定义为接地 17 18针才是R3- R3+第19 20针为空

TTL和CMOS电平总结:
1、TTL电平(什么是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2、CMOS电平:
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3、电平转换电路:因为TTL和COMS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ttl 5v<==>cmos 3.3v),所以互相连接时需要电平的转换: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4、OC门,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OD门,即漏极开路门电路,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所以又叫做驱动门电路。

5、TTL和COMS电路比较:
1)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2)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COM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现象。
3)COMS电路的锁定效应:
COMS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在增大。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当产生锁定效应时,COM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很容易烧毁芯片。

防御措施:
1)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不超过规定电压。
2)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3)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线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
4)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得电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电路的电源。

6、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1)COMS电路时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2)输入端接低内组的信号源时,要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使输入的电流限制在1mA之内。
3)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4)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应该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电阻值为R=V0/1mA.V0是外界电容上的电压。
5)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就有可能烧坏COMS。

7、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1)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2)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平。这个一定要注意。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8、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OC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那就是漏电流,为什么有漏电流呢?

那是因为当三机管截止的时候,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0,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0,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也就不是真正的 0,而是约0。而这个就是漏电流。开漏输出: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OD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所以,为了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OD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驱动器、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的需要。

9、什么叫做图腾柱,它与开漏电路有什么区别?
TTL集成电路中,输出有接上拉三极管的输出叫做图腾柱输出,没有的叫做OC门。因为TTL就是一个三级关,图腾柱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所以推挽就是图腾。一般图腾式输出,高电平400UA,低电平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