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设计电路中0欧姆电阻的用处

楼主(2023-02-15):
在电路中的0欧姆电阻,其作用相当于导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特意为它空出来一块地方呢?
在电路中,经常能够看到0欧的电阻,就是这个不起眼的0欧姆电阻,往往令新手们摸不着头脑。在电路中的0欧姆电阻,其作用相当于导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特意为它空出来一块地方呢?其实0欧姆电阻的作用非常大,只不过大部分新手不知道而已。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严格来说,0欧姆电阻的阻值并非是绝对的零,所以它和常见的贴片电阻一样有误差精度。
下面总结了一些电路中0欧姆电阻的妙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9、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10、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11、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12、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0欧姆电阻的设置,其实更多时候是为了满足EMC的设计需求,此外,由于其比过孔的寄生电感要小,通常过孔会影响地平面的。根据电流的不同,也要选择不同尺寸的0欧姆电阻。一般1A的选0603,2A的选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