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滤波器布线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3-02-15):
当提到通信系统时,比起单端电路,差分电路总是能提供更加优良的性能——它们具有更高的线性度、抗共模干扰信号性能等。使用差分电路最大的挑战就是抛开它们难于设计、测试和校正的想法,需要仔细观察如何使用差分滤波器。如何使用差分滤波器?你知道吗?

不晓得,请继续往下看,本文简单明了的说说8个需要注意的点儿~

1、 成对差分走线的长度须相同

此规则源自这一事实:差分接收器检测正负信号跨过彼此的点,即交越点。因此,信号须同时到达接收器才能正常工作。

2、差分对内的走线布线须彼此靠近1

如果一对中的相邻线路之间的距离大于电介质厚度的2倍,则其间的耦合会很小。此规则也是基于差分信号相等但相反这一事实,如果外部噪声同等地干扰两个信号,则其影响会互相抵消。同样,如果走线并排布线,则差分信号在相邻导线中引起的任何干扰噪声都会被抵消。

3、同一差分对内的走线间距在全长范围内须保持不变

如果差分走线彼此靠近布线,它们将影响总阻抗。如果此间距在驱动器与接收器之间变化不定,则一路上会存在阻抗不匹配,导致反射。

4、差分对之间的间距应较宽
以使其间的串扰最小。

5、如果在同一层上使用铜皮铺地,应加大从差分走线到铜皮铺地之间的间隙推荐最小间隙为走线宽度的3倍。

6、在靠近差分对内偏斜源处引入少量弯弯曲曲的校正。"

7、就降低对滤波器元件值的要求,减少印刷电路板(PCB)上的调谐工作量而言,寄生电容和电感应尽可能小。与滤波器设计中的电感设计值相比,寄生电感可能微不足道。寄生电容对差分IF滤波器更为重要。IF滤波器设计中的电容只有几pF。如果寄生电容达到数十分之一pF,滤波器响应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为了防止寄生电容影响,一个良好的做法是避免差分布线区域和电源扼流圈下有任何接地或电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