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五方通话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3-02-15):
在电梯五方对讲的实际应用中,难免会有各种故障问题的出现,那么电梯五方对讲出现故障的紧急解决办法有那些呢?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一、分机呼主机没有反应?

处理方法1、如果是多部分机可以多呼几台分机测试一下,若分机均呼不通,则是码不对,看主机背面ID,修改主码频道;2、若只有一台分机呼不通或者分机没有楼号信息,需要重新对码;3、 若对好码还不能正常通话,则要把现场好的分机调换测试一下;4、若更换分机之后正常,则是分机问题需寄回检修;5、若还是呼不通,检查电源、天线更换测试;6、若频道主码都对,又重新对过码还是呼不通则是主机问题,需寄回检修。,

"

  二、分机呼主机接听就断线或者通话不清楚有杂音雪花声?

处理方法1、接通断线检查天线是否正常连接好,拉直固定到外;2、检查主机分机ups电源,是否12-14V电压,如果是多台项目可以自行更换测试;3、有杂音雪花声检查通话是否障碍物多、天线有没有放在空旷地方。

  三、分机呼主机接通,主机能听见轿厢讲话,轿厢听不见主机讲话?

处理方法1、检查话筒插口是否插牢,可换机房手柄测试。

  四、分机呼主机接通,主机听不见轿厢讲话,轿厢能听见主机讲话?

处理方法1、接听时不拿起手柄,听一下是否有外音传出来,如果有声音是手柄问题,没有声音可以把好的分机调换测试;2、若多台分机测试还是如此,则是主机问题,需返厂。

  五、分机呼主机,呼不出去?

处理方法1、检查一下信号线是否接反接错,本公司轿厢通话器、面包机有红色的指示灯,连接线接正确灯会亮,反之灯不亮。

  六、分机呼主机接通,轿厢和主机通话都有啸叫声?

处理方法1、检查轿厢通话器与面板是否紧贴、留有空隙;2、若通话器不固定到轿厢面板上还是有啸叫声,则需要更换通话器测试;3、若安装的是三方对讲,检查电梯底坑和轿顶的通话器是否去掉。

  七、分机呼主机接通,轿厢声音非常小听不清?

处理方法1、检查轿厢取的两根信号线是否通过电梯主板,如果通过主板需要改外接线;2、若声音还小,则需要更换通话器测试;3、检查轿厢咪头孔是否对准操作箱面板的通孔。-

  八、分机自动呼叫主机?

处理方法1、检查随行电缆线是否短路或带电;2、如果换一台正常的分机测试解决问题则是分机故障,须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