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不更改原程序的情况下,并口的LCD 可以改成串口驱动吗?

楼主(2023-02-16):
请问一下,在不更改原程序的情况下,并口的LCD 可以改成串口驱动吗?

网友:
不改原程序,想要替代原来的点阵液晶屏 这种方案不太可能!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时钟信号需要倍频,弄起来非常麻烦,不如改程序简单。

网友:
不太可能,不改程序的话,单片机发出的数据就是并口的,要改串口需要做并转串处理,等于要增加芯片,改电路

网友:
并口和串口就不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不用程序难度是意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