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3-02-16):
请问一下图中电路是干嘛用的,还有芯片是什么芯片,谢谢大家了

网友:
    差分转单端?

网友:
    电路有点难。没有用过这个电路

网友:
    过流检测用的.....

网友:
霍尔型隔离电流传感器电路,用于采集IM1、IM2两端的交流电流,你可以看看Allegro品牌的ACS725这个器件的数据手册,这种类型的芯片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