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6.6 层叠设置按钮突然按了没反应弹不出窗口

楼主(2023-02-16):
cadence16.6 层叠设置按钮突然按了没反应弹不出窗口,其他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
- V; K* Z9 j* D快捷键xsection和setup-->cross-section都没有反应  H; C8 O& y) x4 b" a

网友:
估计是软件bug吧,重启试试

网友:
遇到此类问题了,win10企业版系统,随便操作几次以后,所有的菜单失效,点了没反应

网友:
先右键看有没有done,然后点击层叠,如果没有看到窗口,就按住alt+空格+x,层叠对方框就会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