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电路中EEPROM和FLASH都会配合MCU使用,但一直不明白究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2-16):
很多电路中EEPROM和FLASH都会配合mcu使用,但一直不明白究竟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一些MCU片上不带程序存储器,可执行代码只能放在外面的EEPROM、FLASH中,另外,有时也可以用来存储一些参数,保存一些掉电后需要保存的数据等。

网友:
EEPROM可读可写,一般保存当前工作状态。例:电视机中用户改了音量值之后,这个值就是保存在这里的,当再次开机时,系统就会先把这个值读到然后音量设置到关机前的状态,当用户再次更改音量时,这个值会被重新改写。
如果没有EEPROM,就不能保存用户更改的值了,那每次开机都是最原始的数据。
FLASH是只读,程序都是存在这里面。

网友:
容量大小,数据读写速率是主要的区别。

网友(2024-12-31):
    mcu不带存储,或者内部存储不足需要外挂flash

网友A(2025-08-26):
    我想,博主想问的是,为什么有的用EEPROM,有的用flash。
是接口吗?两个都有I2C和SPI接口。
    是电压吗?两个都有各类电压。
是价格吗?两个产品价格差别不大。
    是容量吗?各级容量都有,有的还EEPROM和flash都共用。
是封装吗?两个产品封装几乎都是一致的。
好像这个问题没有人讲清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博主想问的是,为什么有的用EEPROM,有的用flash。
是接口吗?两个都有I2C和SPI接口。
    是电压吗? ...

    需要频繁读写和修改参数用EEPROM,存储固件,操作系统或者是大量文件一般用flash。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交换机路由器之类,用户会经常去配置参数改设置的,基本都是用的EEPROM。
    当然如果你硬要用flash也没事,两者本质上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频繁读写和修改参数用EEPROM,存储固件,操作系统或者是大量文件一般用flash。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交 ...

    我查了下我的器件库,发现EEPROM的寿命描述都是:读写1百万次,保存100年,Flash的寿命描述都是:读写10万次,保存20年。
表明你这个说法绝对是正确的。
    不过我还是想问,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2025-09-26):
    E2这个可以多次擦除,产品上有的DSP固件也很大也需要这个单独存放DSP的固件。所以产品上可能会有单独的E2或flash

网友:
    个人的理解是:EEPROM与Flash,Flash里烧录的是机器的启动代码,也就是机器出厂的固定代码(或者叫运行代码),而EEPROM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的运算结果存放空间(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条),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