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漏极出现drop现象

楼主(2023-02-16):
给到MOS管一个脉冲波形后,测试MOS管漏极电压会出现一个drop现象,且这个drop与mos管的导通时间有关,导通时间越久这个drop越大。
后面经过各种试验发现,只要将后面的分压电路去掉就不会出现这个drop。(也就是不要出现对地回路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麻烦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mos的输出寄生电容过大??可是为啥没有对地回路就不会呢??)如何规避?

网友:
    地回路对信号也会影响很大

网友:
    高频电磁信号在地里面传播后被后续高灵敏电路吸收,出现干扰波

网友:
    I-PEX-05860是天线座吗?是不是布线不好,存在很大的电容了。

网友:
    加入GS放电电阻试试看。加强地线面积防干扰,底线到MOS间接大功率小电阻,能够消除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