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中怎么添加独立焊盘,同时网络怎么添加?

楼主(2023-02-16):
pads  layout中怎么添加独立焊盘,同时网络怎么添加?

网友:
独立焊盘用作什么?

网友(点评):
如: 機構螺絲孔......

网友:
在ECO模式下增加就可以了。

网友:
在ECO模式下,选中元件就可以删除了,也可以手动添加网络(就是添加连线)。

网友:
    ECO下 添加元件方式加,但你原理图不放的话,一更新还是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