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实现出DFF的结构图

楼主(2023-02-16):
用verilog实现出DFF的结构图

网友:
DFF(D触发器)的结构图

module   DFF(
input      clk,
input      rst_n ,
input      D,
 output reg  q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q <= 1'b0 ;
   else
       q <= D;
end
endmodule

网友:
用Verilog实现一些IP核的功能,是编程电路的,可以先使用电子电路实验室软件。更加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