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焊接污染会产生哪些危害?

楼主(2023-02-16):
PCBA焊接污染会产生哪些危害?

网友:
残留物中的有机酸可能对PCBA造成腐蚀。

网友:
残留物中的电离子在通电过程中,因焊点之间的电位差造成电迁移,使产品短路失效。

网友:
残留物影响涂覆效果。

网友:
经过时间和环境温度的变化,出现涂层龟裂、翘皮,从而引起可靠性问题。

网友:
PCB板插件上锡用免清洗助焊剂DXT-398A,漏焊,连焊,焊点不稳等问题,还得用洗板水DXT-78A去清洗,很费事。

网友:
残留物中的电离子在通电过程中,因焊点之间的电位差和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