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膜显影不净、有余胶的产生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3-02-16):
干膜显影不净、有余胶的产生原因有哪些?

网友:
干膜质量差,如分子量大或高,在干 4 膜的使用的过程中偶然热聚合等

网友:
干膜暴露在白光下造成部分聚合,曝光时间过长或能量过高。

网友:
生产菲林挡光点的最挡光密度不够,造成紫外光透过造成部分聚合

网友:
显影液温度过低或浓度过低、显影速度过快、压力过小。显影液中产生大量气泡降低显影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