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被分配的单元数值在任务切换的过程中被改变的情况

楼主(2023-02-16):
请教一个问题,在 2104 里写程序的时候用 malloc()来分配内存单元的时候,经常出现在程序中被分配的单元数值在任务切换的过程中被改变的情况,不知道您碰到过没有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用 ucos 中的内存分配函数就不回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可以在网上下载最新的模板,其中启动代码有更新。
注意,如果分配太大的空间可能会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
很可能是因为程序中的其他变量(比如字符串)写入超出范围了,但是由于超出的部分刚好是本程序的其他变量所在的内存空间, 所以系统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