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在电检过程中如何预防漏测及打错?

楼主(2023-02-16):
FPC软板在电检过程中如何预防漏测及打错?

网友: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就直接在电测治具上再加将打记号的装置,在电测完成后,如果“pass” 就 不用打标记,如果FAIL”就打标记。

网友:
做好防呆,电测时,如果哪个出错,就做好标记,如果不做标记就报警,如果需要按一下,电测的板,或者用标记贴上挡住光线,否则报警。

网友:
漏侧只能靠人的自觉了,否则就开发自动电测治具,每次行走的位移刚好是一次电测所覆盖FPC的长度。

网友:
在测试机上装一款激光打点装置,PSAA时给一个信号,就可以在工作边有一个黑点标记,这样可以100%防止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