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不稳,AC-DC模块输出电压振荡

楼主(2023-02-16):
使用AC-DC模块降压为5V,再使用3.3V稳压芯片为单片机供电。
模块规格为DC:5V 600mA ,3.3V稳压芯片只有一个单片机负载,电流约3mA.   AC上电后发现3.3V电压不稳跳变, DC模块5V输出也不稳,电压跳变。
请问有什么分析,解决方法吗?

网友:
    可以先把3.3的LDO拆了,单独测量AC-DC在空载下的电压再去分析是不是后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是模块输出端电压不稳,还是稳压集成输出端电压不稳

网友:
    你得先判断是转换模块问题还是三端稳压问题。

网友:
    3.3V稳压输出端电压不稳,测量5V模块输出端C5电容两端电压也不稳。在5V模块输出端C5电容上并联80R电阻,此时负载电流约60mA, 三端稳压和5V模块的输出都是稳定正常的。

网友:
    由于l电感对c5放电,产生突变电压,并联电阻后使得能够有电阻吸收突变电流,输出电压就能够稳定了。

网友:
    1. 3V3不稳定原因。LDO的实际输入电压的最小值小于HT7333芯片的规格书定义的最小输入电压值导致的,查了规格书居然没说最小多少是有效电压输入。
2、解决办法很多,目的是解决LDO输入电压的波动,让其稳定在LDO有效的输入电压最小值以上。
办法①:C1应该L1之后,储能滤波效果更好,这里注意PCB上是不是这样放的。如果能这样放置的话,感觉LDO输入电压的波动不会那么厉害,楼主可以试一下。②可以放置个稳压管,并联到C5
    另外,我感觉直接并联电阻到C5,不好。因为P=UI, U是5V,I是600mA,P=3W,3W功率的电阻,应该是水泥电阻,用到产品上不现实,体积太大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