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2-16):
请问大神这个程序我怎么改成可以进行有符号的计算啊    可以计算负值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t dula=P2^6;        //段选引脚
***it wela=P2^7;        //位选引脚
uint flag,inputnum1,inputnum2,displaynum,mathsign,outputnum,keynum;
uchar addres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6位数码管地址数组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        //0-F共阴型数码管字形码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temph,templ,k;
3=0xf0;
emp=P3;
emph=temp&0xf0;
if(temph!=0xf0)
{
elayms(10);
  temp=P3;
emph=temp&0xf0;
if(temph!=0xf0)
{
  P3=0x0f;
emp=P3;
  templ=temp&0x0f;
  k=temph^templ;
switch(k)
{
ase 0xee: keynum=0;break;        //数字0
ase 0xde: keynum=1;break;        //数字1
  case 0xbe: keynum=2;break;        //数字2
  case 0x7e: keynum=3;break;        //数字3

ase 0xed: keynum=4;break;        //数字4
ase 0xdd: keynum=5;break;        //数字5
  case 0xbd: keynum=6;break;        //数字6
ase 0x7d: keynum=7;break; //数字7

ase 0xeb: keynum=8;break;        //数字8
  case 0xdb: keynum=9;break;        //数字9
ase 0xbb: keynum=10;break; // =
ase 0x7b: keynum=11;break; // 清零

  case 0xe7: keynum=12;break; // +
ase 0xd7: keynum=13;break; // -
ase 0xb7: keynum=14;break; // *
  case 0x77: keynum=15;break; // /

while(temph!=0xf0)
{
3=0xf0;
  temp=P3;
emph=temp&0xf0;
}
}
}
}

void display()
{
if(displaynum<10)        //显示1位数,0~9

  P0=0xff;
ela=1;
0=address[5];
  wela=0;

0=0x00;
ula=1;
  P0=table[displaynum];
ula=0;
elayms(1);
}
else if
(displaynum<100)        //显示2位数,10~99

  P0=0xff;
ela=1;
  P0=address[5];
  wela=0;

  P0=0x00;
  dula=1;
0=table[displaynum%10];
ula=0;
elayms(1);

  P0=0xff;
ela=1;
0=address[4];
  wela=0;

  P0=0x00;
  dula=1;
  P0=table[displaynum/10];
ula=0;
elayms(1);
}
else         //显示3位数,100~999
{
  P0=0xff;
  wela=1;
0=address[5];
  wela=0;

  P0=0x00;
ula=1;
0=table[displaynum%10];
  dula=0;
  delayms(1);

0=0xff;
  wela=1;
0=address[4];
  wela=0;

0=0x00;
  dula=1;
0=table[displaynum%100/10];
ula=0;
elayms(1);

0=0xff;
  wela=1;
  P0=address[3];
  wela=0;

  P0=0x00;
  dula=1;
0=table[displaynum/100];
  dula=0;

ela=1;
0=address[3];
  wela=0;

0=0x00;
ula=1;
  P0=0x40;
  dula=0;

elayms(1);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if(keynum<10)
{
if(flag==0)

  inputnum1=keynum;
  displaynum=inputnum1;
}
 if(flag==1)

  inputnum2=keynum;
isplaynum=inputnum2;

if(keynum==10)
{
switch(mathsign)
{
  case 12: outputnum=inputnum1+inputnum2;break;
  case 13: outputnum=inputnum1-inputnum2;break;
ase 14: outputnum=inputnum1*inputnum2;break;
  case 15: outputnum=inputnum1/inputnum2;break;
}
displaynum=outputnum;
}

if(keynum==11)

  displaynum=0;
  inputnum1=0;
nputnum2=0;
utputnum=0;
  flag=0;
eynum=16;
athsign=0;
}

if((keynum>=12)&&(keynum<=15))
{
lag=1;
  mathsign=keynum;
isplaynum=0;

display();
}
}

网友:
char int 是可以带符号的

网友:
把所有变量定义为int

网友:
有负值就是能多显示一个负号呗,数据改成有符号数,显示的时候判断小于0就先显示负号然后再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