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beta计算问题

楼主(2023-02-16):
在学习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ti合集)第5部分的时候,计算beta是有点疑惑,为什么beta = VFB / delta VOA ?  而不是beta = VFB / VOA?

网友:
负载电容的补偿方法。通过在运放的输出端和负载电容之间接电阻的方式,加入一个零点,去抵消由输出阻抗和容性负载产生的极点

网友:
系统设计的相位裕度太低了,容易振荡
相位裕度太低了,参数摄动时,系统容易不稳定
这是设计的负反馈系统,在一定情况下其实已经可以等效为正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