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uC/OS 中进入临界代码区时,只是关 swi 中断,还是将所有的中断都关断

楼主(2023-02-16):
在 uC/OS 中进入临界代码区时,只是关 swi 中断,还是将所有的中断都关断

网友:
要关所有调用了 OS 系统服务函数的中断.一般是 IRQ 中断.

网友:
SWI中断返回地址不需要调整就是正确的地址。 然后就是软中断编号的计算,方法:发生软中断时那条指令地址里面数据的低24位放的就是软中断标号,从中取出来放到R0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