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p 使用die text-in wizard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02-16):
按步骤建立txt 文件输入pad的名称坐标后建立die出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没有建立net?

网友:
    Pad距离不满足间距约束规则设置,可以确认一下间距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是,可以去修改CM中的Spacing

网友:
    加下标可以吗?

网友:
    按步骤建立txt 文件,输入pad的名称坐标,后建立die出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没有建立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