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入AD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3-02-16):
orcad导入AD原理图时选择--File-Import-altium Schematic Translator后未弹出选择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软件是不是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不是没装好?

    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另外一台电脑同样安装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在不重新安装的情况下解决它;

网友:
    补丁包装一下

网友:
    orcad 打开时,不要选第一个,选择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