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想调试某一部分电路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3-02-16):
在做样机,有一部分电路以后不准备用,想简化掉!但是先要验证功能,后续改版才会删掉!我的想法是将这部分的芯片的电源都接0欧姆的电阻,调通后,再将这部分的0欧姆的去掉,在进行验证,看看能不能保证其他的模块正常运行!这样处理可不可以?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给些意见?我的处理方式,风险在于与这部分芯片相连的GPIO引脚上有电,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
你用于调试的样机还准备出货吗?如果不是,这个0R一点用处也没有。
1.如果你准备改版后出货,改版过程中不用的模块会干掉。
2.不改版,用样机出货。只需要在第二次贴片时调整下bom,把不用的模块不贴就好。
3.电源部分用0R不如磁珠。
4.现在的电路都是模块化的,一般只要不是电源故障,一个模块不干活不会对其他部分有影响的。
5.如果实在要验证是否有影响,为什么是拆0R,不应该直接把整个IC拿掉吗?因为你实际出货的板子不会有这个IC。

网友:
建议在试产前将所有不必要的元件删除。

网友:
一般的我会在信号线上串联0欧或者22欧姆电阻,不使用时将信号线电阻去掉即可。

网友:
IO有电就有电,一般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