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3-02-16):
1、布线成45度角是不是比90度影响还坏?是不是角度越大越好,尽量成钝角?.
2、PCB某某指南上说,说布线不要出环路,也就是一根线尽量朝一个方向走,不能回头.问如果线穿了个过孔,跑到板的另一面,是不是就可以回头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解决环路问题岂不是太简单了,用两个过孔,线穿回原来层面就可以回走了.
3、什么叫菊花链布线,什么样子的?~~~~~~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看来的规则彼此矛盾的情况,又没有什么经验,没法掂量,只能跟着自己的推端瞎走,~~迷茫,,大哥们帮帮小弟啊

网友:
    1,拐角处的线宽会发生变化,产生了容性突变,引起反射和传输时延累加,,,
    2,不形成环路,或尽量减小环路面积
3,菊花链拓扑1接2,2接3,,,
百度一下都有答案。

网友:
    角度越大越好,尽量成钝角圆角。在拐角处阻抗会发生变化,角度越小变化越剧烈。

网友:
    布线不要出环路,φ = B * S,环路面积越大,越容易干扰/受到干扰。同一个信号同层/不同层构成环路都是要避免的。不过,如果下面/中间有电地层隔离就没有问题。另外,两个不同信号不同层构成环路也是要避免的,“交流环”也要算成环路,这一点容易被忽略。同样,中间有电地层隔离就没事。

网友:
    布线就像人跑步,跑很快情况下,转90的弯舒服,还是转135弯好?

网友:
    直角走线容易造成信号的反射,对电磁辐射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尽量避免直角走线,当然如果为了避免直角走线而增加了几个过孔是划不来的,因为一个过孔就相当于信号在线上通过过孔时进行了两个90度转弯,所以只能权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