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镀注意哪些细节问题?

楼主(2023-02-16):
PCB电镀注意哪些细节问题?

网友:
水质洁净,过滤系统好不好:有时候,就是水质不好,导致板面铜粒、铜丝时有时无,无从查起。

网友:
药水特性把握好!温度、浓度、药液对流系统是否设置和表现良好。

网友:
首要的是防止漏电;第二就是防腐蚀等;第三是防中毒;第四就是防设备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