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ilter仿真的边界条件问题

楼主(2023-02-16):
    最近仿真一个滤波器,边界条件为电边界和开放边界的条件下,仿真出来的S参数差别很大。
    有没有理解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滤波器不能设为开放边界呀  那不成天线了

网友:
    微带结构的滤波器如果有屏蔽盒就设为电边界,如果没有屏蔽盒就设为开放边界。

网友:
    滤波器并不放在金属合中,为什么不能设置为开放边界呢?
设置为开放边界不是和实际情况更吻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