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降噪技术的发展简述

楼主(2023-02-16):
        我们在使用手机,车载电话,语音识别系统等移动式的小型语音设备进行通话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背景噪声,其它语音信号和混响的干扰,所面临的噪声环境也因应用场合经常改变而变得异常复杂,尤其是使用手机在嘈杂的环境下进行免提通话时,周围的干扰语音和噪声甚至能把目标语音淹没,严重影响了通话的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手机降噪技术就诞生了。
         最早的降噪技术采用单麦克风降噪,具体原理就是对麦克风输入信号的高频段和低频段进行削除。只保留人声部分的中频段,来抑制噪音。另外针对有规律的噪音,根据波形比对把这部分有规律的噪音剔除。这样虽然能有效抑制一部分噪音但相对来说有副作用,就是人讲话的声音会失真,和被软件算法误剔除,造成通话断续。

           通话降噪技术进一步发展到双麦降噪,双麦降噪技术分为双麦反馈式降噪和双麦阵列式降噪两种。

        双麦反馈式降噪技术利用一个主麦收取人声,副麦收取环境噪音,双麦克风输入比对,对两个输入信号之间的时延差进行了补偿,在求维纳滤波器系数时,对信号谱进行统计平均,从而使消噪后的语音信号具有较好的自然度。
      双麦降噪技术要求:
1:主麦克风 的位置要靠近并指向用户的路

2:参考麦克风 位于手机的后背或边缘上,尽量远离用户的嘴.

3:两个麦充风必须通过橡胶保护套与手机的结构零件装配,以确保麦克风与内腔体之间的密封,并减少来自扬声器的振动

4:选择麦充风的音孔被手堵住的概率最小的地方,

5:主麦克风得到信号的平均功举的比参考麦克风大6 dB以上,但不超过14 dB (基于两个麦克风具有相同的灵敏度,假如有同定的差异,请预先补偿) .

6:管近端的语音(人的发声)是大还是小, 是一段语音还是一个字,男声还是女声,两个麦克风得到信号的频谱曲线是基本平行的,就是说两个信号的大小是不同的,但频率响应要求一致
反馈式降噪设计图示

双麦拾取范围图示

双麦阵列降噪技术不用区分主麦克风和付麦克风,在摆位时,要求 2 个麦克风朝向一致,双麦距离在 3cm-18cm 之间。 夹角拾音束降噪方式,可以方便的让 2 个麦克风摆放在同一个平面,并且形成一个 可调角度的拾音范围。

夹角拾音束的拾音范围如下图所示

拾音有效范围如上图,在 MIC0 和 MIC1 的中间位置为原点,正前方蓝色夹角区域内的声音会判断为有效,保留;而 2 端之外黄色区域为屏蔽区域。 这个拾音夹角功能,在除了可以压制常规的稳态有规律的噪音除外,还可以吧在蓝色 拾音束范围外的非稳态没规律的噪音也完全压制。

      拾音束降噪的拾音角度可以根据使用要求设置,常规默认设置为 60 度夹角。夹角拾音束双麦降噪方式,不用区分主麦克风和付麦克风,在摆位时,要求 2 个麦克风朝向一致,双麦距离在 3cm-18cm 之间。 夹角拾音束降噪方式,可以方便的让 2 个麦克风摆放在同一个平面,并且形成一个 可调角度的拾音范围

双麦阵列拾音束降噪可以在嘈杂的车间,车站,机场,站台等环境噪音特别大,并且使用设 备的操作者,可以固定在拾音角度说话使用。对所有拾音束外的有效降噪可以达到 80dB.

相较来说双麦阵列拾音束降噪对麦克风的摆放要求是比较低的,降噪角度也可以任意调整。通用性和降噪性能上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A:
就是对环境的声音,取反后,叠加。就可以滤除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对环境的声音,取反后,叠加。就可以滤除噪音了

主动时降噪是这样的,但主动降噪不适合用于通话降噪啊。他只是单纯的耳机降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