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网表设置

楼主(2023-02-16):
captrue导出网表时,钩选了l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是什么意思?默认的情况下好像是没钩的。

网友A:
l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

lgnore电气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

lgnore电气约束

是指ALLEGRO里面的CM设置吗?

网友B:
    忽略原理图里设置的电气约束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原理图里设置的电气约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