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直流有刷电机EMC解决方案

楼主(2023-02-16):
    直流有刷电机辐射发射解决方案

    一、直流电机分类

    电机分类

    二、有刷电机的架构

    三、有刷电机的EMI来自哪里?

    电机在转动换向过程中,碳刷在不断的拉电弧,

    产生干扰频谱较宽且连续分布;

    高频噪声通过电机引线及外壳缝隙往外辐射。

    四、传统处理方案

    有没有一种简洁有效方法滤除电机噪声呢?

    ——— BDL滤波器在电机上的应用

    五、BDL滤波器方案与传统方案对比

    六、3系电机(8000 RPM)EMI解决方案对比

    七、BDL在7系电机18000转的应用

    八、BDL对比传统方法的优点

    1、滤波效果好,滤波频段宽,方案成本低;(最多可节省5.0RMB)

    2、单颗器件代替多种不同参数器件组合,减少研发时间;

    3、贴片工艺,减少人工焊接成本,简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

    4、定制化PCB,操作简单有效,可取代复杂的屏蔽和磁环工艺!

    九、BDL滤波器应用产品-家电

    十、BDL滤波器应用产品-电动工具

    十一、BDL滤波器应用产品-智能家居

    十二、BDL滤波器应用产品-汽车电子

网友A:
    无人机多系统间的电磁兼容(EMC)设计直接影响整机性能的稳定性(包括图像数据掉包、GSP定位、飞行距离控制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多系统间的电磁兼容(EMC)设计直接影响整机性能的稳定性(包括图像数据掉包、GSP定位、飞行距离控制等 ...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影响是存在的,具体可以加我下vx:TLEMC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