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SD电路中,采用GGMOS,栅级到地经常会接一个电阻,请问有啥作用?

楼主(2023-02-17):
ESD电路中,采用GGMOS,栅级到地经常会接一个电阻,请问有啥作用?

网友:
利用MOS管子的二次导通,查查关于MOS管du/dt的问题,你就懂了。

网友:
组高通RC电路用的,ESD来的时候可以将一定电压耦合到栅极上。

网友:
连了电阻的话本身就是GGNMOS了。

网友:
这个分具体的线路,开关电源当中是用来电流采样的。

网友:
是泄放ESD电荷作用,避免MOS管栅极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