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ads里面设置灌铜?就是我想要做成45度的网格灌铜。如何设置?

楼主(2023-02-17):
请问如何在pads里面设置灌铜?就是我想要做成45度的网格灌铜。如何设置?

网友(点评):
有角度的鋪銅, 也只能45度...........重點是需求間隔距離.

网友:
铺铜栅格。。。。。。

网友:
出現銅網格:鋪銅線修改下線寬和距離,就會出現網格銅.
更改角度:properties內,進入flood&Hatch項,取消默認設置Default,將角度選擇Diagonal.

是的, 還有間距.

网友:
Option里面Diagonal就是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