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成型工艺怎么改善披锋和毛刺?

楼主(2023-02-17):
PCB成型工艺怎么改善披锋和毛刺?

网友:
在啤板前,对PCB作焗板,会改善部分披锋的出现。

网友:
打磨模具剪口,也对减少披锋有帮助。

网友:
如果PCB板的外围较为规则的,则可以用砂纸轻打磨一下来减少突出的披锋。

网友:
如果披锋较大,则只能用手术刀修理一下了。

网友:
生产过程中尽量控制,要不就得人力加工了,刮毛边,以前经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