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为什么我的电脑AD10使用很流畅,新装的AD16却很卡?

楼主(2023-02-17):
AD16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为什么我的电脑AD10使用很流畅,新装的AD16却很卡?

网友:
估计是显存小!

网友:
    换个大点的显存吧,其实也不用装那么高的版本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刚装的,比以前的AD13启动慢点儿,别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独立显卡,至少2G。

网友:
    AD06就行,低版本不脱电脑,版本越高对电脑配置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