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线路板的覆盖膜是多层板的厚还是分层板的厚?

楼主(2023-02-17):
FPC线路板的覆盖膜是多层板的厚还是分层板的厚?

网友:
一般来说,多层板的厚度比分层板的厚度要厚一些。

网友:
多层板的厚度一般在0.2mm-3.2mm之间,而分层板的厚度一般在0.1mm-1.6mm之间。

网友:
多层板的厚度也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调整,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