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给5V电压做ESD保护,TVS管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3-02-17):
我要给5V电压做ESD保护,TVS管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TVS的最大钳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网友:
TVS的反向关断电压VWM要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W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而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
交流电压只能用双向TVS。

网友: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脉冲峰值功率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

网友:
在高速线路中,结电容会影响TVS的使用——一般用TVS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反向串连(快恢复二极管的结电容较小)以减小其等效电容,从而可满足在高频场所中的使用。

网友:
需要考虑降额(留有余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