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软件中钻孔层与线路层如何对齐?

楼主(2023-02-17):
CAM350软件中钻孔层与线路层如何对齐?

网友:
全部不能对齐的话,用移动命令,ALT+E+M全选,然后打开线路层移动(移动的时候找好参考点,还有就是鼠标的方框打开(没有打开按Z就可以打开)帮助你抓中心,把Grid Snap 关掉(按S就可以了)这样移动可以移动的很齐!)

网友:
用移动命令就可以了呀ALT+E+M再框选或者全选。

网友:
You can adjust Format of Gerber and Format of drill on layout, they are same value. Then export them and import data again into CAM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