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的器件选型

楼主(2023-02-17):
一、认识一下各个参数的定义

二、选型步骤

1、确定待防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如果是交流电,应计算出最大值,即用有效值*1.414。

2、根据已知工作电压,选择TVS的Vrwm,要求Vrwm要大于工作电压。最大箝位电压Vc不能大于被防护电路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

3、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必须注意选取尽可能小的电容值C的TVS器件。

三、实例分析

下图所用TVS为D26V0H1U2LP20,电源芯片为LTM8020EV。其中电路的输入即工作电压为22V左右,芯片所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0V。

而TVS的参数如下图

此时,输入电压小于Vrwm,而Vc又不大于电路所允许的最高输入电压40V。所以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网友:
TVS是用来防护浪涌电流的,如果知道要防护的最大电流Ipp最好。 首先确定TVS的Ipp。

网友:
待防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如果是交流电,应计算出最大值,即用有效值*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