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汽车T-BOX产品EMC推荐设计方案

楼主(2023-02-17):
    一、道路车辆T-BOX产品EMC测试标准

    二、T-BOX产品架构

    三T-BOX 产品EMC问题点解析及解决方案推荐

    (一)电源端方案

    问题点分析:

    车载设备电源部分一直是汽车电子EMC测试中考察重点,也是问题最多的部分,涉及整车测试的所有测试项目;因此前期设计时,电源部分的电路设计和PCB layout要做合理规划。

    1.防护

    (1)道路车辆零部件瞬时传导抗扰度(ISO7637)是一项有关考察电源防护能力的测试,其中P1、P2a、P2b、P5a、P5b均属于Surge波形,对待测设备本身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其中P5a尤其严重,其产生的瞬时能量可以达到上千瓦。

    (2)所以针对电源部分的防护设计重点关注P5a的防护,推荐设计原理图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在设备输入端使用大功率TVS管进行防护。

    (3)TVS以及大电容接地端的地,必须足够大,这样才能有效地泄放和滤除噪声。

    大功率TVS防护等级推荐表

    2.滤波

    道路车辆零部件测试中除了Surge&ESD外,其他所有测试项目都和电源部分的设计息息相关,因此电源部分EMC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1)原因分析:

    电源部分不管是主动发射还是外部噪声的耦合,其形式都是以共模噪声为主。

    (2)整改措施:

    采用共模滤波器来抑制共模噪声是目前的主要手段,对于共模滤波器的选型主要考量一下参数:电流、共模插入损耗(满足高频滤波应用)、电压。

    车载电压端口共模滤波器必须在30MHZ以上有很好的共模抑制能力,因为车载的传导在30-108MHZ出很容易超标,而且辐射测试时3-200MHZ也是最容易超标的频段。

    共模滤波器layout注意事项

    共模电感下面的地层敷铜导致共模电感两侧出现容性耦合的作用,使共模电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因此共模电感两端的地一定要做好隔离。

    (二)USB端口

    1. 防护:USB端口传输速率快,推荐使用结电容在5pF以下硅基TVS,硅基TVS具有寿命长,动作速度快,可靠性高等特点。推荐型号:TEVC25R0V05B1X(VBUS)、TEVC3R0V05B1X(D+、D-)

    2. 滤波:此部分使用体积较小的叠层共模滤波器,推荐型号:TF1210A2X900MT阻抗900Ω。

    3.T-box的USB通常是T_box与导航部通信端口,所以USB外壳地通常与信号地会做分割,采用电容连接两部分地。

    (三)SD card

    1. 滤波:SD时钟频率的基频和倍频比较容易超标。所以建议在时钟信号线靠近CPU处预留RC滤波电路,其他信号线串联22R或33R小电阻。

    2.防护:推荐使用结电容低于5PF的硅基TVS。选型参考:TEVB3ROVO5B1X。

    (四)CAN总线

    1.  电路滤波设计要点

    (1)L1为共模电感,用于滤除差分线上的共模干扰,推荐物料TLCMI4532-2-282TF;

    (2)C1、C2为信号线上的滤波电容,给干扰提供低阻抗的回流路径,容值选取范围为22PF~1000pF,典型值选取100pF;

    (3)C3为接口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跨接电容,典型取值为1000pF,耐压要求达到2KV以上,C3容值可根据测试情况进行调整。

    2. 电路防护设计要点

    D1、D2为瞬态抑制二极管,典型选值要求反向关断电压3.5V以上;因为TVS只是用来静电防护,TVS的功率不作要求。TVS管的结电容对信号传输有一定的影响,CAN接口推荐使用结电容小于100pF的TVS管。推荐物料:TEVD12R0V24B1X。

    (1)接口电路设计备注:

    如果设备为金属外壳,同时单板可以独立的划分出接口地,那么金属外壳与接口地直接电气连接,且单板地与接口地通过1000pF电容相连;

    如果设备为非金属外壳,那么接口地PGND与单板地GND直接电气连接。

    (2)时钟信号部分:

    时钟作为高频信号源头,在汽车电子空间辐射测试时会产生许多高频窄带骚扰,采取屏蔽滤波等常规手段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建议在主控的晶振处增加展频IC,对时钟信号进行处理。

    展频原理:通过对尖峰时钟进行调制处理,使其从一个窄带时钟变为一个具有边带谐波的频谱,将尖峰能量分散到展频区域的多个频率段,从而达到降低尖峰能量,抑制EMI的效果。

    展频前后效果对比

    以上建议,如有不明之处,请联系我们,我们将为您提供最理想和最热情的整改后续相关服务。本整改方案的器件属配套使用,如果有更改其中元件规格或者生产商,必须重新对策以及测试。更换器件请慎重。谢谢!

网友:
    真是不错,味美料足,慢炖汤浓,尝鲜